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,会导致液晶显示器关机吗?

楼主(2012-04-18):
有的人说他修过不少因为高压板或者灯管出问题导致关机、电源指示灯熄灭的问题。

我的理解是开关机是由驱动板控制的,除非驱动板没电或者驱动板本身出问题了,才会关机。

我看驱动板跟电源板、高压板连接的,只有电源、地、开启、亮度这四根线,对驱动板有影响的只有电源或者底线断了没电了。

我说的关机不是指屏不亮,不是说没有背光。没有背光的时候,电源指示灯还是应该亮的

网友:
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,总之把高压板拔掉指示灯应该正常亮

网友:
驱动板控制高压板,高压板没有反馈给驱动板。
只要不是因为高压板过载烧坏驱动板,就不会引起你说的关机。

网友:
除了供电就按键漏电问题,

网友:
现在确定了,高压板上元件短路、漏电会导致关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