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让我无语的主板,同行啊,要HOLD住!

楼主(2012-04-18):
昨天接了块主板维修,同行送过来的,说是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,但是屏幕不显示,先开机试试故障现象吧

已经跑到78了,但是屏幕跟SB一样,木反应,好了,维修的路开始了

这是片精英代工的板子,MCP61PQ-CM,还挺新的板子,AM3接口,DDR3内存,扔了确实可惜,仔细一看,*脏话*啊,上过BGA,我把散热片取下来,给了个特写,看不大清楚,嘿嘿

样子像是加焊过的,看来盲目的维修不是万能的呀,还是一点一点找吧,先从VGA接口开始吧,一般这种情况是显示器没有检测到主板的行场信号,那就从它下手,VGA的13和14脚,测13脚对地是585

测14脚对地无穷大,俺滴神啊,凶手……

跟14脚跑线跑到一个5脚的芯片上,呵呵~说真的,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,只知道13和14脚都连个这破东西,上论坛,找图纸

原来是个门电路,或门的,32门,呵呵~翻了好几堆料板,没有这个玩意儿,思索……或门的工作原理:供电,地,输入两脚只有同时输入低电平是输出才是低电平,现在我只要让它的输出脚得到高电平就行了,找了个料板,上面有个08与门的5脚门电路芯片,与门的工作原理:供电,地,输入两脚只有同时输入高电平时输出才为高电平,看了下图纸两输入是连着的,OK,就它了,开工换芯片,结果我想大家都猜到了吧

呵呵~对于一些维修同仁啊,不要动不动就找桥的毛病,我承认桥爱坏,但是……来机器就上BGA,来机器就上BGA,不行就换下家,这样的维修,只能说,你的返修台买的太值了

或门,写错了吧 应该是两者有其一就输出高电平;与门才是两者兼有才输出高电平
你这个跑码完整无显的,我第一反应就是7432(与门)门电路损坏。像这种门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。
短路1,4脚ok,不用芯片

网友:
是的啊,看到毛病就会想到桥,现在这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定向思维了,没办法啊,谁让桥爱出问题,只能说伤不起啊

网友A:
查块独立显卡先看看哇,行得话用独显,集显也就算了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块独立显卡先看看哇,行得话用独显,集显也就算了~!

修者,器物复原之道也
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的,查个独显,谁都行,板卡级就能胜任了,但是要修这个集显,至少送到我这里来的那个同行办不了,维修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我们的目的是有集显绝不用独显。要彻底清除隐患是为了不留后患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块精英代工惠普MCP61PM-HM主板跑完码不显示,也是这个5脚IC坏。从笔记本料板的VGA口附近找了一颗换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呵呵~那是不是可以判作通病了啊

网友:
还是先把数据搞清楚,忙修会走些弯路的

网友B:
  给你个同毛病独显的你就头大了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给你个同毛病独显的你就头大了。。。。

嘿嘿~那要弄明白是该修板还是修卡的

网友:
很好,要向你学习,如果是那样的,我第一反应是桥,再看被别人搞过我就头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嘿嘿~那要弄明白是该修板还是修卡的

   楼主说的就是主板 那当然说的也是主板

网友:
思路很好!应该学习楼主的思路

网友:
哈哈这个是带电插拔坏的,笔记本,液晶,主板带电插拔都容易出这个问题,特别是有五角保护芯片的。顶一个楼主维修精神。

网友:
这故障还真不少见,感谢楼主分享思路。

网友:
桥都爱出毛病,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,一般也都是先做桥。不行再分析的。呵呵。。

网友(2016-07-08):
{:4_98走自己的路,不要管人家的脚印去哪了。感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