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显示一多半,求解

楼主(2012-04-18):
屏显示的系统桌面是全的 ,屏和屏线都换过,确定板子上的问题,外切是正常的,接屏开机能听到LOGO的声音 没有画面,也没有屏供电3.3V 等进到桌面的时候就会显示桌面。只是屏有一小半是黑的。有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
网友:
有高手帮忙分析下呢,在线等

网友:
上次的ASUS的还是6画面呢

网友:
原来在三星显示器上遇到过~1,MCU的问题~!估计程序需要刷新下~!

网友A:
分辨率跳线有问题 不然就是EDID没读到 默认成普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辨率跳线有问题 不然就是EDID没读到 默认成普屏了

原来是正常的,只是从+3VRUN这飞了个高压条开启,就变这样了

网友(点评):
原来问题应该是屏的分辨率没有有设对,导致没有屏开启信号的

网友B:
没有屏供电先飞跟线上去啊

网友:
外接看一下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屏供电先飞跟线上去啊

飞了 也没图像,必须是进桌面后才有 外切是正常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屏供电先飞跟线上去啊

这个都不是根本问题

网友D:
会不会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会不会是显卡问题

集显的,  外切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都不是根本问题

不是原来分辨率没设对  原来什么都正常就是暗屏,灯管不亮 主板上的开启信号没发出来

网友:
刷下程序看看呢 也许刷个程序比较好呢

网友E:
重装系统试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重装系统试一下?

和系统有关系吗? 不装硬盘接内屏不亮 外接正常 ,装上硬盘内屏到桌面才亮机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码片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可以换几张高分屏试试!

网友:
最好还是刷一下码片吧

网友:
个人感觉还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上面信号不对吧,

网友:
这个还得刷屏啦

网友:
解决问题了没的

网友:
显卡和屏的MUC有关系

网友:
这个有点搞不懂了,期待结果

网友:
索尼的通病,主板上有分辨率拔动开关,有三个,注意查它。

网友:
屏在其他机器上试过 没问题 也换个屏试了 确定问题在主板上

网友F:
你拆开下半部分重装一遍也许就能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拆开下半部分重装一遍也许就能好

呵呵 和我想的一样 不过现在拆散了还是一个毛病

网友:
SONY的机器一般都是高分辨率的屏。你最后多试试高分的屏

网友G:
显示的设置问题

网友:
跟飞的线有没有关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显示的设置问题

在那设置啊

网友H:
显存和显卡 都有这种可能 你要先确定是你换的屏和屏线没有问题

网友:
前天一同行修过一台类似的,是七喜集显,屏线换,屏线,北桥做过,各项供电正常。

网友:
后是刷BIOS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显示的设置问题

怎么设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显存和显卡 都有这种可能 你要先确定是你换的屏和屏线没有问题

是集显的 原来正常的 只是从主板上飞了个高压条开启信号后就这样的

网友:
你飞线的时候估计哪里短路了,

网友I:
是索尼的机器?要是索尼的话可能是跳线问题

网友:
屏的码片不行了,跟换吧,同意楼上的说法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是索尼的机器?要是索尼的话可能是跳线问题

在哪改跳线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在哪改跳线啊

就是有一排所料的上面标着1到8,不过要先要记住原始是怎么跳的,在随便波动

网友:
以前我遇到一个神州电脑也是,最后没有解决

网友:
觉得 应该是码片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飞线不对

网友:
不是原装屏吧。有些机器换了屏就是那样。有些是码片的问题

网友:
已修复,是主板的一个小芯片5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