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R400没显示

楼主(2012-04-18):
这机子来的时候有时有显示有时没有,外接显示正常,把屏开到90度就有显示,就以为换屏线就行了。怎么知道换了屏线过后,什么都没了!而且一接上屏电流到了要有显示的时候就掉电,把屏取下外接就能正常开机。屏,屏线,高压,板上的保险丝都换过了还是一样,要怎么搞呢??

网友:
你换回原来的屏线,看看是不是还能显示
首先确定你的屏线型号没有弄错,再检查一下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几个供电的保险

网友:
还不如直接修复原来的屏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