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山寨上网本屏ltn133at9 g2改台式显示器案例

楼主(2012-04-18):
山寨上网本屏ltn133at9 g2改台式显示器案例,拿来个上网本,要把屏改成显示器,把屏线根据屏接口定义剪开,按通用板屏线也剪断,焊接好,刷好ltn133at9程序,不接led驱动板,屏下面放个灯管,显示正常。
接下来改led灯条升压板,因吧主机拿走,不知驱动电压多少v,也不知哪面是电压正负,根据经验判断出正负极,和on线都接好,开机,led背光不亮,用表笔碰到on线或adj线,led灯亮了,显示器正常,不超过20秒,黑屏,感觉led灯条驱动板烧了测试,ao4419已短路,led驱动iccch ti98 amsw温度也较高,估计也烧了。看来led驱动板不能直接接驱动板的12v电源,后来分析,屏的电源是3.3v,可能接3.3v才行。现在等待led灯条驱动板中。
以后有类似情况的,千万不要接12v电源,以免损失led灯条升压板。我这个客户说,烧毁没事。增加了一次经验。

网友:
网上有现成的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