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锋锐K42,板号LA-4201短路,笔记本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4-18):
清华同方锋锐K42,板号LA-4201短路,笔记本维修一例
机型:清华同方锋锐K42
版号:LA-4201P
故障:短路,不触发。
维修过程:拆机目测无进水腐蚀和被维修过的痕迹,拆掉CPU,内存,最小化配置,测其主供电对地阻值偏低。接入19V适配器,待机电流立即飙升至5A。可知主供电严重短路,可能是某个滤波电容或某个MOS管被击穿。烧机(脑子里浮现了这两个字,顾客在这,还是别这么冒险吧,一步一步来)。于是下意识的量了下电源头旁的MOS管,乖乖,PQ4.PQ5漏极源极直通,短路了。拆下PQ4.PQ5实测,又测了下主板。跟换PQ4.PQ5MOS管4407A。重新量了下主供电阻值,400多。大致正常了。接19V适配器,没短路了,不过待机电流上到0.016就变立马变成0。(还有短路)点了下各PJ公共点,发现PJ9.PJ10对地阻值偏低,接近为0.用烙铁烙开,测了下,只有PJ9的1脚还短。测PQ6.PC23.PC24,发现PC23,PC24短路,拆除,量其是PC24问题,于是找了两个体积一样的电容都换了,测了下阻值都正常了,主供电阻值也OK了。接入19V适配器,待机电流0.016,按下开机键正常触发。
维修动作:更换PQ4.PQ5.PC23.PC24.
维修小结:主板短路是笔记本维修中常见问题,有烧机大法(就是接入低电压到短路线路,故障点会因为过流发热,从而快速找到故障点,不过有点冒险),而这次我用的是断开法,断开JP点好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故障范围。

网友:
我关心的是,客户面前这么修,你能收到多少钱?

网友:
对啊,大哥搜了多少钱啊

网友:
相对说来这个问题属于秒杀型故障!跟各位坛友谈论一下,面对一般客户应该怎样去维修,1:神速的把机器修OK;2:支走客户再修,修好再通知客户;3:视况而定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还蛮清晰的

网友:
烧鸡有时候会扩大故障   一般为怎么赞成

网友A:
断路法不错,不过该断哪里我还不怎么熟练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路法不错,不过该断哪里我还不怎么熟练,谢谢分享

断JP点。。。细看仁宝电路

网友:
烧机风险高啊..

网友:
不错!学习老清的思路.

网友:
基哥现在很牛X   今天也修一个大短的比你的好点,只挂了一个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路法不错,不过该断哪里我还不怎么熟练,谢谢分享

LA有专门的条线点,每项供电都有啊,你看电源芯片边上

网友:
大短一般都是mos和电容,楼主思路不错

网友:
给力啊,广达的板子给我们维修提供了很多的便利

网友(点评):
这是仁宝的LA

网友:
思路不错啊 支持下哦

网友:
钱钱不少吧

网友:
我感觉烧鸡没什么风险的

网友:
分析不错,怎么不发帖子呢!

网友(点评):
我发了啊

网友:
不错,修好才是王道

网友:
能把这个图纸发给我吗?USB 没电 一个八角的集成电路 坏了  型号看不清 谢谢了 330687735@qq.com

网友:
先报价在维修,我从不担心价格收不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