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块主板,测试卡显示正常,但是点不亮!

楼主(2012-04-18):
主板维修:有一块华硕主板,我用的中文测试卡显示正常,但是点不亮!用一般的卡显示00,各部分电压都正常,求思路?

网友(点评):
显示正常是什么意思??有时钟,有复位,不跑马..还是跑马正常不显示????、

网友:
插PCI显卡亮不亮?

网友:
同楼上说法

网友:
换显卡试过没得   集显的话加焊下桥看看

网友:
刚我也碰到一块,杂牌AM2主板,诊断卡码都跑完了,还没显示,用手压桥有显示,加焊桥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听从高手建议,加焊桥后,顺利点亮了!

网友:
一般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