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-加电不亮

楼主(2012-04-18):
G450-GM45-集显主板,板号-LA-5081PA,主板拿来的时候进过一点点水,触摸板按键的位置,当时清理后也没有腐蚀什么元器件,加电后就亮机了,装一半测试发现机器越来越慢,到后来就点桌面任何文件都没有反应,鼠标可以动,按开关强行关机也不行,直接拔掉电源,再次加电就不亮了,裸板测试加电电流有2次跳变电流到0.9,下掉内存电流到0.7,当主板放个半小时等主板冷却下来再次加电又可以亮机,感觉很奇怪,热机就不亮,冷机就可以亮,后来检测时发现CPU供电下管控制级可以亮的时候是3.2V,不亮的时候是4.7V,而且不亮的时候感觉CPU烫一些。有的时候主板加电后电流跳变是1.3-1.5-1.23-0.9-0.4,感觉特别纠结。怎么会出這问题。图纸上一些南桥北桥PG信号都在主板上找不到测试点,现在只把CPU供电芯片给加焊了下,还是不行,求各位大大们给个头绪。。。万分感谢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2-4-19 17:31):
感谢各位,机器已经好了,换南桥就一切OK了。。

网友:
仔细再找找有没有其他进水的地方或者仔细检查进水腐蚀过的元件

网友:
检测下CPU电容,换个试试

网友:
这个比较麻烦,不亮的时候有无cpurst 有无跑吗,主板供电有无问题,用示波器测。

网友:
进水的板子是很麻烦,仔细看吧

网友:
有没有腐蚀的电阻

网友:
仔细看一下,可能是进水的地方有元件腐蚀,接触不良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要慢慢查了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,还真是要细心检测腐蚀部分。。

网友:
描述不够详细 , 不亮的时候看那些电压没出来 。。。

网友:
y450  独立显卡    点不亮   我换南桥的 好的有几台    现在遇到一台集显的Y450 触发点不亮 现在我也换个南桥试    大家分析下  是不是  Y450  的通病  南桥问题

网友:
y450机子质量部怎么样啊

网友:
可以考虑报废了,本来那大板就不值几个钱,联想最差的下乡机,还是集显,我独显玩游戏都卡

网友:
今天修一个三星的没有CPURST换SB确实ok了,不晓得楼主这个板子换SB什么依据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