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00GT 8600 9600GSO 全部都是7F键盘灯亮 黑屏

楼主(2012-04-18):
9400GT 8600 9600GSO 全部都是7F键盘灯亮 黑屏 BIOS换了 供电正常 开机键盘灯亮 诊断卡7F 但是显示器就是黑屏 麻烦来个高手帮忙解决下 打酱油的就先等等

网友:
加焊GPU试试

网友:
加焊了 不行

网友:
重植GPU,还不行GPU挂了

网友:
你所描述的7F键盘灯亮是指自检通过了吗,我不从不看键盘灯,一般就是听喇叭报警声或看POST码。自检通过不显示的修DAC电路啊。

网友:
你用PCI显卡带起来看一下是否检到了显卡,BIOS是不是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