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内存不供电。。整么办??

楼主(2012-04-18):
主板内存不供电。。整么办??

大概会是哪些问题,,求解????

求解,,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打内存驱动管G 波波就知道了

网友A:
是什么不供电?场管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不供电?场管吗?

是内存条不亮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内存条不亮灯

那你怎么知道是不供电?你量电压了吗?你插上诊断卡,看看跑马多少

网友:
是DDR几的     看一下是不是插槽有问题没

网友(2015-11-11):
那就查内存供电撒

网友:
如何知道是内存不供电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