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L1716液晶不通电捡修

楼主(2012-04-18):
ACER AL1716液晶,客户拿过来时说不通电。拆开后第一个捡查就是电源板,这个板的电源和高压板一起的。
捡查各个电压都正常,然后装上测试,还是一样不通电(指的是指示灯不亮,屏也不显示),再测试各个电压,还是没有发现不正常的。这次只接驱动板,不接屏和灯管,通电,指示竟然亮了,然后再把灯管接上,再通电,指示灯还是亮了,都正常!心想难道屏坏了,这次把屏线也插上,再通电,指示灯真的不亮了,不可能是屏坏吧,仔细查看输出给驱动析以的电路,发现有两个10V1000nf的电容鼓起来了,还有两个16V1000NF的没有鼓包,难道是这10V电容坏了,马上换了,通电正常,接上电脑显示正常了。可是用没多久,显示器老是重启。难道那里的另外两个电容也坏了,马上也换了,可是手上没有16V1000NF的电容,于是找来了坏的12V变压器,拆开变压器,找到了两上,不过是25V1500NF的,好吧,没有一样的就将就着试试吧,两个全换上,再开机测试一个晚上都正常了,至此维修结束!

网友:
嘿嘿!楼主的电容量可能写错了吧!应该是UF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