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 1014笔记本维修升级CPU问题!

楼主(2012-04-18):
dell vostro 1014笔记本维修:原CPU是T3000赛扬双核,客户要求升级,换上了T7700酷睿双核,可以使用,但开机每次都提示要按F1键才能进系统,请问大家有没有解决的方法。

网友:
顶一下,有没有知道的大大呀!

网友:
F1提示的信息内容是什么?恢复一下BIOS,有可能机器适配器问题引起的报警,换个19V,4.62A的适配器试一下

网友:
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,插上电池试试,,,有没有报什么警 比如 CPU ID什么的

网友:
升级bios试试

网友:
升级下BIOS吧

网友:
调下你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