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450软关机后自动开机

楼主(2012-04-18):
机器型号:联想IDEAPAD U450  板号:LA-5581P
客户反应故障:进系统点关机 机器关机后又重新开机          机器开机后按硬开关关机 机器正常不在重新开机
试机过程中 发现机器开机后在WIN启动画面那里 准备进系统的时候 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指示器闪烁 按键盘 唤醒不了 必需要点下开关指示灯灭了 在点下开关 就直接进系统了 求思路

网友:
有没有换系统试下,这种情况有点像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个人觉得是系统问题  装系统试试吧

网友:
开机进系统后键盘和其它功能都能用吗

网友:
应该不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还是先排除软件

网友:
系统已经重新做过了

网友:
楼主还是看看各个开关和其他一些小部件

网友:
楼主检查下网络唤醒在软关机后有动作没有,这个问题一般就是这个引起的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

网友:
注意一下休眠开关

网友:
开关板看一下有没有问题,挂开裸点一下看看!

网友:
先看开关电路,没有问题就BIOS,点单板行,就把外置设备拔掉看看。

网友:
进系统后测试下各个硬件功能是否正常,曾经碰到过一台DELL机,在AC状态下软关机相当于重启(电池状态下正常),后发现本地网卡异常,更换网卡芯片后OK

网友:
系统做了吗?

网友:
先软后硬   系统是第一步,然后就是BIOS,休眠

网友:
排除软件 查rtc bios

网友:
看看网卡,会不会是网卡唤醒啊

网友:
确实是电池状态下正常 我也感觉网络唤醒这块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开机的时候机器会自动进入待机

网友:
此机已经修复 确实是网卡引起的 但这个进系统网卡是可以正常使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