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宏基V173液晶开机屏幕有无信号框,但接信号屏幕黑屏指示灯绿灯常亮。

楼主(2012-04-18):
ACER 宏基V173液晶开机屏幕有无信号框,但接信号屏幕黑屏指示灯绿灯常亮。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一下:附图:

网友(点评):
灯管亮吗?黑屏的时候

网友:
换通用驱动板

网友:
把打框的那两个东西换掉!

网友(点评):
看来是高手啊

网友:
换通用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换驱动板实验一下  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啊
或者直接刷个程序看看啊

网友:
24C程序坏了,也有可能MCU坏,MCU程序坏,
据我所知,群康代工的这个MCU程序还找不到,不过24C的坛里可以下载到

网友:
计算机的刷新率和分辨率设置正确吗?

网友:
上次遇见过是驱动板问题。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谢谢你,框中的是两个PNP三极管,型号是M7A,分别为Q110 Q111,把两个一起拆下来测量,发现Q111的B C级正向反向都有阻值,看来坏了,于是在主板上找到PNP三极管W2A换上去,OK!!开机不在黑屏考机24小时无问题!!

网友:
不知道那俩管子 是干嘛用的啊,为什么它损坏可以产生以上的故障,要不是看到这贴,我还以为是 程序有问题,又受教了,不知道高人能否简单讲一下其原理……多谢,多谢哈

网友:
三楼回答得精简,坚决..强人啊.
难道是通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