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a1286(I7 cpu) 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2-04-18):
有台MacBook pro A1286(I7 cpu)的机子,键盘进水了,开不了机,换了个键盘可以开机,但键盘不能使用,主板没有进到水,主板的键盘管理芯片也换了,还是一样。还有触摸板也不能使用,触摸板拆开了,没有发现进水痕迹,没啥思路了,哪位高手能请教一下吗?

网友:
供电,时钟,复位,数据总线,先查条件啊

网友:
进系统了键盘鼠标都能识别到,

网友:
应该还好四进到水了   先排除键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