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 是兄妹们 判断一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

楼主(2012-04-18):
请 是兄妹们 判断一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,正常的桌面背景是   症状 是 左右跳白线 和左右部分区域显示重叠 ,抖

网友:
显示器 型号是明基 922hdl ,之前被摔过,

网友:
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看呀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 刷个程序 应该能判断出来的
你说呢

网友:
排线是不是松了?原来遇见过一个类似的,是排线问题……

网友:
摔过的话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大点,有虚的地方

网友:
屏坏了 感觉像屏侧面的边线被摔着了

网友:
屏出问题的可能性大,先拿通用板点一下,这种情况也不好修

网友:
新手 ,手头没有点屏的工具 ,要怎么测试出问题呢, 摔过以后 自己测试有一个星期也没有问题, 客户刚拿回去用 ,就说有问题, 我问他有没有碰到显示器, 他说没碰 。接主机就这个问题,  怀疑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,  还有开机LOGO 也闪,

网友:
只能代换试了,从图像上来看像是一条条坏的色带

网友:
我看像屏坏了,可以找个屏代换一下试一试。

网友:
用替换法快捷

网友:
我是新手 ,手头没有点屏的工具 ,要怎么测试出问题呢, 摔过以后 自己测试有一个星期也没有问题, 客户刚拿回去用 ,就说有问题, 我问他有没有碰到显示器, 他说没碰 。接主机就这个问题,  怀疑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,  还有开机LOGO 也闪,

网友:
屏线看下,屏问题概率大,去买个通用版吧,也就几十块,以后经常要用到的

网友:
只能排除法了   先点屏啊   这个现象不好说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屏坏了。没救了

网友:
这个真不好判断,有可能屏,也可能屏线,也可能驱动板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松了

网友:
好像 是屏坏了吧,要是我  就用手按压 屏板上的电路板 ,如果画面有变化的话,那一定是跟屏有关系了。最好就是代换排除法。不知道说的对不对,其实俺也是新手

网友:
用代换法测试啊,没工具那就没办法了。我估计是屏接口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这个谁也谁不准啊,只能拿点屏工具来点点就知道

网友:
没工具 就拿到卖驱动板那里配驱动板 点屏看看。

网友:
屏报废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不好说 上工具 一样一样排除

网友:
屏坏了。 可以修 ,模组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可先压下屏的侧边,试试,看是否屏显示有变化,这也大概判断下是否屏除了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几率大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