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显示器VG1921WM

楼主(2012-04-18):
   电源板不加电   找不到这个IC芯片   我就想直接改个板子    不知道我换别的显示器板子能不能代替    求助啊          如果能代替还有就是 优派显示器有个VCC5  难道是5V供电?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

网友A:
可以代换,驱动板一般都是5V供电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代换,驱动板一般都是5V供电的!

  我就不知道VCC5  是5V供电么?

网友B:
优派显示器的电源板是很好修的,还是修一修好,芯片是很好买的,是修电脑的地方就有卖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优派显示器的电源板是很好修的,还是修一修好,芯片是很好买的,是修电脑的地方就有卖的。

今天拿给我朋友看了芯片他说买不到,我就只有改板子了  板子我到是很多  只是优派A/D板子没有标出哪里供电哪里接地还有别的   还有他的板子VCC5  是5V供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