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每次进系统都会掉电

楼主(2012-04-18):
三星R467每次进系统都会掉电
   南北桥确定没问题,显卡也重新焊过,这种机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遇过,有会修的或修与国的,可否帮帮小弟

补充内容 (2012-4-20 16:10):
谢谢各位热心解答,小弟已查明了
此机已修复,是通病(是CPU座中间的EC电容2R5 102有问题,解决办法是与此电容并联4个330电容)

都是中间的NEC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可能是供电不稳,加焊CPU供电芯片试下

网友:
会不会是温度高的关系呢。。

网友:
cpu供电有问题没有呢

网友:
先确定一下温度!

网友:
核心供电的几率比较大一点

网友:
感觉还是温控部分出了问题,特别注意下Thermaltrip#这个信号

网友:
硬盘下面有个圆圈,右上角有个电容容易坏,是通病

网友:
LS 高手 啊

网友:
看看CPU供电芯片和CPU风扇

网友:
换一个CPU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每次都在一个地方掉电

网友:
要分情况 描述详细一点  散热最好先处理了

网友:
掉电:缺电压会掉电保护。VCORE电容不良会掉电。温控电路引起掉电。关键信号没到掉电。

网友:
R467硬盘下面的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,直接把那个电容去了试一下

网友:
先看温度    正常的话在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

网友(2014-06-04):
大电容是容易坏的,最好买质量好的

网友:
这个不用看,凭经验首先也要加电容试下塞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个。到WINDOWS画面就自动关机了。换了NEC大电容也没用

网友:
各大电感 对地值 待机电压 3v5v电感电压

网友:
这机现坏的很多拉

网友:
换大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