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花屏

楼主(2012-04-18):
如图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高压板上的3Kv瓷片电容

网友:
是不是屏钱的,问题了,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。换了好几个驱动板都是一样的花。

网友A:
没有的。我用的都是原厂的驱动都不行的。可能是屏坏了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的。我用的都是原厂的驱动都不行的。可能是屏坏了

要是屏坏 是不是就没有搞头了哇

网友:
个人感觉屏线问题 除锈笔好好擦擦 好些个片插的排线 拔下来一次 在装上就是花屏  我遇见过好多次 都是换完灯管就要擦一下屏线 不然就花 颜色不正

网友B:
怎么不考虑一下显卡呢,换个显卡吧

网友:
点屏 屏问题就换大芯片

网友:
我有一台戴尔的,拍拍屏他又好了,自己都没弄明白什么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,是屏线的问题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虽然用橡皮擦擦下也行,不过用了几个月后,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,还不如换根屏线,反正才几块钱,换了安心.

网友:
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,换屏线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不考虑一下显卡呢,换个显卡吧

肯定是显示器啦

网友:
通用点屏套件点一下,排除屏问题么

网友:
屏线,屏线接口,是软排线接口的机子吗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 ,我昨天也碰到一个HP CQ40,换了一个屏好了

网友:
先用通用板点屏,屏线也换掉,看看是不是这样,是这样的话,那就是屏有问题了,我原来有一台是这样,是屏线中间折了,还了屏线好了

网友:
这种是屏线问题,一般都是红色或者绿色的线条!

网友:
换个屏线试一试,不行就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屏线 用酒精擦一下 不行就换屏线 还是不好就是屏的问题了 屏也是可以修的 这种问题先量一下屏接口各针的对地阻值 除了接地 和供电脚外其他阻值应该一样 如果一样就换屏接口 如果不一样那就是主控IC坏了换之 这一套下来基本上就能好的

网友:
我感觉屏线的问题大些 。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屏线问题,点屏看看吧!

网友:
感谢各位大神指教

网友:
屏线问题,,,,,,,,,,,,,

网友:
换屏线啊 吧接口处做一下清洁试试 或者用通用驱动板点屏 还不行换屏吧

网友:
屏线问题~!换一下省心`1

网友:
点屏试一试 确定问题

网友:
屏线的肯能性大点 碰到这种问题换屏线都过

网友:
排线问题 用橡皮插下排线!

网友:
有些像这种是驱动板上的一个小电容换了就行了!

网友:
这个屏好屏线都会影响,应该自己排除

网友:
q 我修好多这样的啦, 这样的屏线坏得多,屏其次。显卡较少

网友:
换屏接口,肯定OK,笔记吧本的话换屏线

网友:
手上有4片这样的屏 是联想WL193 NW 屏的问题一直放那还没有解决 想买几个大芯片换换 哎 200块一套收的

网友:
不是屏坏就是屏线坏. 屏板上的数据也有可能坏.

网友:
你先换个显示器看还花不花,不花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,花就是显卡的问题了。可能是屏线坏,也可能是LVDS芯片坏了。如果是DELL的屏,换屏一定要把旧屏上的码片换在新屏上,不然显示不正常。

网友:
跟我修理的一台联想的液晶很像,换屏线解决的,最好更好了先。再来想驱动板的问题,如果是液晶屏的问题的话一般的都很难修理,要找更专业的设备

网友:
换件试呗!总能找到

网友:
屏线问题多一些 ,也有可能是屏主芯片 。

网友:
确定是屏问题?
晕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