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鬼的6531s独显,装驱动花屏!ATi显卡已经换了两个。显存也换了。

楼主(2012-04-18):
HP6531s,英特尔 ATi独显。客户机子本来是进系统就黑屏,外接有显。安全模式下删除驱动能进到系统,装上驱动就又没。别说驱动问题,我直接换了硬盘另一个系统一个样!
看散热器风口都不通风,直接准备干显卡,无果。拿到全新显卡后换上,连系统也进不了!不装驱动能是。就是进到欢迎使用那就完了重启,或者电流掉到0.7左右黑屏!
刚好有料板一样的显存,两个两个换,都一样。我晕了。//
还有其它原因吗?请高手指点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2-4-20 15:49):
搞完此机,真的很累!
无奈发来另一9.5成新主板,由于手上已经另一台华硕A8Jr换显卡还是只听见LOGO声不见有显,实在有些累!急急换上主板,又见鬼了。。。进系统又黑屏!刚好手上有一HP6535s修好,拆下屏试机,排除

补充内容 (2012-4-20 15:52):
了显示器问题。这下真的不明白了!不可能是CPU问题吧?再次换上我的硬盘的系统,见证了奇迹的出现,不黑屏!难道是系统问题!立马重装了系统,正常了!实在没心情再测试另一进系统花屏的旧板,总算能收回成本!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这机子没怎么修到过,  很期待结果

网友:
有示波器做好打下显卡供电的波波。没有的话 就把显卡供电那一块的能换的尽量都换掉试试。

网友:
这机器最很头痛,楼主修好了就分享下

网友:
装WIN7试一下,感觉ATI显卡不太会坏的。

网友:
现在的A卡被AMD收购后。也变得很(辣鸡)了.......

网友:
原先只是黑屏,换了显卡后才变成进系统花屏,再换四个显存!当然,共同的特点就是,不装系统没问题!用的是客户的硬盘系统!
晕啊,,,,,,手上还有T60触发掉电,有时又能开机进系统几个小时。真是心情好过外面大雨!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 LZ 运气不错啊,,,

网友:
ATI的芯片也越来越坑爹了。   淘宝上的假芯片也多。

网友:
LZ........这就是维修的人生。。。。。。。那个资深的大大。。。。。没有经历过。。。。这样的过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  先查查 显卡电压温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