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不解 大家看看

楼主(2012-04-18):
这有台方正的显示器 通电开机正常 也有logo显示 但是 插上vga先背光一下就灭了 把vga线拔下来就又回到待机状态 这是什么意思呀  本人维修水平还不高 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小弟不胜感激

网友(点评):
还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换驱动板,修要麻烦些

网友:
换个主机试试,

网友:
检查场行输入电路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昨天也遇到这样一台机子,测试了下,排除了一些,改了个高压就OK了。

网友:
从VGA这边入手!!有一颗小肠管!

网友:
这类故障大多是程序出了问题,主要是品牌机程序难寻,只好改驱动板。有位朋友说改高压板就好了,虽然不理解但我今后要试一试。

网友:
应该先查驱动板

网友:
查VGA电路,一般是整流管之类的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