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A笔记本维修实例 艰难维修历程<转>

楼主(2012-04-18):
联想E42A笔记本维修实例
前几天接同行一台机器说进水,于是插电流表测试,待机电流0.2显然待机部分短路,下面是笔记本维修过程,
1,拆开主板测待机5v  1.5v电感有短路现象,CPU电压,内存电压 1.05v 电压电感阻止基本正常。
2,经过一翻排查,U12 南桥短路坏掉,1.5v给南桥供电,换掉U12  5V不短路 ,换南桥1.5v正常

3,换掉U12 南桥再查电流表电流0.06正常,测待机电压3V 5V正常,然后按开关按键结果不加电,郁闷了,
4,现在就得一步一步的按E42开机时序了测了。找到电路图

5,测开关BT-ON#信号有3.3V按开关3.3V跳变,说明开关良好,
6,测EC开机芯片主供电3.3V有,说明供电正常
7,用示波器测EC 32.768KHZ晶振起振,为正弦波,再测RSMREST#复位信号2,7V 正常。
8,测EC发给南桥PTBN-IN#信号3.3v 按开关无跳变,郁闷EC芯片坏掉,换EC。
9,换EC插电流表按开关上电但是电流只有0.29,显然是没有放CPU或者电压没有出全。
10,测无CPU 电压 无内存电压1.8v 无显卡1.1V电压 有北桥1.05v电压 1.5v电压只有0.3v电压显然是供电芯片ISL6269ACRZ坏掉,
11,换ISL6269ACRZ重新开机电流直跑0.98V到1.03V跳变一下,然后测无内存1.8,查电路图BST1.8v升压电路二极管损坏,换二极管
12,换二极管加电上内存,开机电流仍然跑0.9V到1.04跳变一下,测内存电压1.8v无 1.05v无 ,奇怪,取下内存,加电电流跑0.98V到1.13跳变两下,显然是没有插内存,然后测内存电压有 1.05v有,晕 ,负责过重,
13,查电路图,测813LN供电芯片各个工作条件正常,插内存的时有REF基准电压2.7V BST1 BST3无跳变
14,去掉内存BST1 BST2有跳变,1.05V 1.8v 用万用表测量正常,
15,经过几番周折,还是用示波器测测吧,不插内存测结果问题出来了,下管 1,05V  脉冲波形带毛刺不温,于是坏掉1,8V和1.05v下管。
16,换掉下管之后加电插好显卡板上内存,开机,开机电流跳变四次到1.51v,断电接屏。哈哈联想的画面终于出来了。

网友(2012-06-05):
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呀 牛淫!

网友:
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

网友:
高手

网友(2012-04-20):
不错不错,,这才叫“芯片级维修”

网友:
楼主太历害了,坏这么多都能查出来..

网友(2012-06-11):
高人高人啊!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(2012-04-18):
新手膜拜啊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只能说这个板子比较单纯,如果是遇到不定时断电的,或者CPU什么信号都具备,无动作!这些就是比较滑头的板子了。

同意楼主: 4.3 反对楼主: 5.0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牛逼了  呵呵呵   这都修好了

网友:
真是太厉害了   那么多个问题也修好了啊

网友:
原来示波器可以测出来电压的稳与不稳   感谢分享啊

网友:
思路清晰,基本功扎实,各种原件上电和供电也铭记于心,而且楼主配件充足,坏什么换什么,要桥有桥,要管有管,要芯片有芯片。楼主是在大公司做的吧,配件那么足。膜拜一下。

网友:
LZ还是蛮不错了  只要只要上电时序 一般的机子都差不多OK

网友:
其实搞维修除了扎实基础还要有专业工具

网友:
进水机器故障点多,修起来不见的稳定,不过能修好是有本事

网友:
还是示波器解决大问题

网友:
进水机修的就是麻烦啊

网友:
不错啊,值得我们学习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,有很深的功底

网友:
分析的很细,支持,谢谢

网友(2012-06-02):
维修配件换的真多呀,这样也能修好了,

网友:
真的 很厉害啊,工具也很齐

网友:
你的这块板子故障比较单纯,还是比较好修的~~~根据时序就OK

网友:
楼主太历害了

网友:
设备奇,配件齐,技术高超,有图纸,没有修不好的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