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坛友,有谁刷过这块显卡的BIOS

楼主(2012-04-18):
显卡维修:一块HIS的ATI X300SE 128M显卡,带DVI和VGP输出,无风扇(散热器静音方式),淘宝买的,因为用来看股票,所以对显卡性能没任何要求,只要能显示就可以。但显卡是无风扇的,发热很严重,于是刷BIOS将GPU和内存的频率降低以减低发热量。
但是Radeon BIOS Editor(RBE)不支持X300的BIOS编辑,只好换用ATI Radeon BIOS Tuner(RaBiT)进行编辑,发现备份的BIOS大小是128KB,经RaBiT编辑保存后却只有52KB,大小都明显不对,刷进显卡后显然黑屏无法使用。
请问各位坛友,你们刷过这款显卡吗?或者除了以上说的两款软件,还有什么软件可以对ATI显卡的BIOS进行编辑?谢谢!

网友:
这个显卡没刷过哦

网友:
这个太低端了,估计搞过的人现在也不记得了

网友:
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备份的是128K,为什么用ATI Radeon BIOS Tuner编辑后就成了52K,有没有别的软件可以编辑的?
我还有一块X300显卡,VGA和S-VIDEO输出,64M,这块卡备份的BIOS是52K,用ATI Radeon BIOS Tuner编辑后也是52K,大小一样,这块刷新后就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这么老的卡,真是久违了。当初是用的FLASHROM软件

网友:
你好,请问FLASHROM能否编辑修改显卡的BIOS?我要把频率降低使显卡工作时发热减少。

网友A:
我想要的是支持ATI X300显卡的BIOS编辑工具,而不是刷新工具。
现在用的ATI Radeon BIOS Tuner(RaBiT),但明明128K的BIOS被它修改保存后只有52K,没办法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要的是支持ATI X300显卡的BIOS编辑工具,而不是刷新工具。
现在用的ATI Radeon BIOS Tuner(RaBiT),但 ...

fflashrom可以读写、保存,不能修改.修改用RABIT.改好了再写回去就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flashrom可以读写、保存,不能修改.修改用RABIT.改好了再写回去就是了。

呵呵,你没仔细看我写的帖子
我就是用RaBiT修改,但读出来的BIOS文件大小是128K,经RaBiT修改后变成52K了,应该是128K才对啊。

网友C:
你用二进制编辑工具看看,52K 以后的内容是什么,是不是全部都是 FF FF,如果是的话,那么 52K 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我还没刷过显卡bios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用二进制编辑工具看看,52K 以后的内容是什么,是不是全部都是 FF FF,如果是的话,那么 52K 也是正常的。 ...

这位朋友,我刷了修改后的52K BIOS,不能用。如果能用的话我也就不操那个心了,呵呵
另外请推荐一款二进制编辑工具,我对这个工具不清楚,谢谢!

网友D:
楼主别这么折腾了,找个笔记本的散热+铜管挂上,然后把风扇加个50欧的限流电阻减下速就ok了!

网友:
这个自己装风扇快捷简单

网友:
我的电脑是HTPC全静音的,电源无风扇静音,CPU也是无风扇,通过热管把热量传到机箱侧面的散热器。
所以不想显卡用到风扇! 主板H67,CPU I3-2100,集显接了两台显示器,X300是淘宝买的,准备再接两台显示器,四屏同时用,看股票,不需要性能。
各位有知道其它编辑ATI显卡BIOS的软件请告诉我,再次感谢,其它的建议就免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别这么折腾了,找个笔记本的散热+铜管挂上,然后把风扇加个50欧的限流电阻减下速就ok了!

一楼第一句就写了是无风扇的显卡,呵呵
故意买不用风扇的显卡,有风扇的还不买呢。
其实直接用也可以,产品本来就是无风扇设计的,又不是我做的嘛。
喜欢的就是折腾的乐趣,也是一种爱好和技术探讨,这才是真正的意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别这么折腾了,找个笔记本的散热+铜管挂上,然后把风扇加个50欧的限流电阻减下速就ok了!

一楼第一句就写了是无风扇的显卡,呵呵
故意买不用风扇的显卡,有风扇的还不买呢。
其实直接用也可以,产品本来就是无风扇设计的,又不是我做的嘛。
喜欢的就是折腾的乐趣,也是一种爱好和技术探讨,这才是真正的意义。

iamzzl -10 重复资料

网友:
已经自己搞定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