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急急啊?

楼主(2012-04-18):
惠普笔记本,win7旗舰版系统,今天出现无线网络一会断开一会连接?求高手指点啊?使用过win7的自修复,但是不行啊。

网友:
信号不好吧?
还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A:
现在还是一会掉,一会连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还是一会掉,一会连上?

移动的信号可以上去,电信的这里估计信号不好。

网友:
排除软故障方面,你插拔下无线网卡

网友:
大哥,你这个是3G上网卡呀,那和运营商的关系大,拿到别的地方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