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国产高仿手机刷机软件

楼主(2012-04-18):
如题,一个高仿苹果手机,会自动扣费,请问是否能刷机

网友:
等待高人分享~~~~~~~~~~~~~~~~~~``

网友:
这个看系统是什么的,java的就难办了,要是安卓还是有点可能,不过劝楼主还是直接换吧

网友(2012-09-16):
可刷!
就算是mtk的一样的也可以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百度一下,你就知道

网友(2015-09-20):
建议你不要刷了,刷机工具不是看手机的,是看平台的,用的什么系统,什么CPU。而且,仿苹果太多了,你要知道怎么区分哪个版本,哪个厂家才行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