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换高压条后开不了机

楼主(2012-04-18):
宏碁4120笔记本电脑,用着用着屏幕就黑了,屏幕上面还有图像显示,灯管有测是好的,更换了一条通用的高压条后,就开不了机了。接上电源电池也不充电,指示灯也不亮。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你看下是不是线接反了,或者是高压条是坏的有短路。

网友:
接短路了,保护隔离电路烧了

网友:
估计线接错了,隔离保护烧了。

网友:
电路没有短路,接电源后高压正负极有19伏正常电压。搞了个5伏触发电压给高压条开关信号屏灯可以点亮,电脑就是启动不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烧了EC芯片 换一个就好了 问题不大

网友:
高压短路了吧 不然就是EC烧了

网友:
高压条是坏的有短路。

网友:
现在更换了一条还是这样,开不了机。量高压输入有19伏电压。按开机键就是没反应。难道真的是EC坏了。那位有宏碁4120的图纸

网友:
求图纸那位兄弟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