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事修好了一张逸彩8600GT变成了8400GS怪事

楼主(2012-04-18):
显卡维修:今天 修好了一张86 是BIOS坏了, 没有匹配的BIOS 搞了一张盈通的86 我看做工差不多 就换上了 点亮了 跑3D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7才红的 86  却变成了 8400GS 坑爹根本不是86芯片
还有一张9600GSO也是BIOS坏了 搞了一个86的BIOS换上了 但是大花 像无线电波一样 不只是这样 如果这样还能进桌面用 磨盘刷下BIOS  但是他还会来回摇摆 速度很快 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累的眼睛都疼 还是没弄出来魔盘  谁能告诉我下DOS下 刷BIOS 方法 我不会

网友(点评):
86的BIOS居然能让96亮机 神奇!

网友:
用PCI显卡进纯DOS下就行

网友:
弄个编程器刷。。

网友:
BIOS 程序不匹配

网友:
编程器来吧...

网友:
第一 你刷了那种神奇跳线板的8400 也就是64位的86GT 芯片都是G84   第二 BIOS不对当然花屏啦 什么工具都没有 但能亮屏 将刷写程序和BIOS文件放在相同目录 DOS引导 进入目录执行 程序名  BIOS文件  参数 -4-5-6 输完按几次Y键 盲刷 看小键盘上面的指示灯 轮流闪为起效 全灭为完成 最好批处理执行

网友:
显卡一窍不通~

网友:
喜欢搞显卡的确实需要买块PCI显卡,很好用。

网友:
还是BIOS不匹配造成的,你还是重找一个相配的吧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大家 我现在万用表都挂了 过几天在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