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河田ATX-355WB&P4电源修理

楼主(2012-04-18):
    量5VSB 没有输出,量300V输出正常,测辅助电源管和附近相关的2极管,电阻都在正常值范围,量辅助电源管各脚电压,中间150V,另一脚2V左右,说明没工作,在检查输出紫线输出端有一电容鼓包,换之还是无输出,最后查输出2极管D12短路,换后5VSB 正常。

此辅助电源管 上标 06N2FF9   7250   在ICMAINER  上查是一200V  的N沟道MOS管。   工作正常后量 辅助电源管 各脚电压,只有中间有变化的电压,其他脚都量不出来电压来。

网友:
最好上个图,仔细看一下。

网友:
修好了,是成就!

网友:
金河田的电源用的也比较广,楼主是否上个图,给我们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4楼说的有理

网友:
上个图大家好理解些

网友:
金河田好象难找得到图吧.除非跑电路把它画出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