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945主板,不断重启

楼主(2012-04-18):
主板维修:08年 的945杂牌板,开机几分钟后不断重启(能正常开机,但没接硬盘,只是进BIOS),到后面重启的间隔越来越短。
1.首先怀疑是温度过高,全板开机摸了一遍。发现声卡边上有一个三极管巨烫,换了后,没那么烫。但还是重启。
2.把板拿起来再次检查。发现南桥下面一个贴片电容和二极管边上有一层白色的东西。打阻值,都只有几十欧。比边上的要低很多。把这二个换了。然后问题更严重。开机诊断卡的复位灯不断的闪。隔几秒钟闪一下。闪了十来次,能开机了。但十来秒后又重启。然后重启灯又闪。不断的重复。
怀疑是南桥虚焊。但又没有BGA。请哪位前辈提供点思路

网友:
有没有试着刷一下BIOS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