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2-04-18):
接到一台联想F41的机器,客户拿来时说不能开机,说服客户同意留机检测维修。开始维修插电源先看下待机电流,有待机电流0.05A,按开关无任何电流跳变,拆开机器裸板上电,电流依然是0.05A,按开关无反应,确定是主板问题。先目测一下主板没有异常,再测下各大供电电感上的阻值一切正常,按本人维修经验此机待机电流0.05A觉得有点高了,上电测待机电压没有,没待机电压电流又有0.05A那肯定是不正常的,用手摸主板没有发现有发热地方,那就看图纸一步一步来吧。因为没有待机电压3.3V和5V,那就先从待机电压查起,此机的待机芯片是MAX8734,首先查它的主供电20脚的电压,看图: 果然量20脚的主供电没有,再测它的阻值000有短路了,哈哈,问题找到了,此机故障就是这个B+电压短路造成的,这就简单了,直接用烧机大法,具体怎样烧机基地可以找得到,这里我就不多说了,然后用手摸看那个地方发热,发现这个PC47电容很烫, 直接把它去掉再测阻值不短了,心里暗喜着就这么简单修好了,上电试下吧,一看待机电流来到了0.01,再按开关,结果还是跟原来一样,电流没有任何变化,哎···白高兴一场,继续修吧,再测待机电压3.3V和5V还是没有出来,量MAX8734的20脚主供电有15V,为什么只有15V?电源是调到19V的这个电压应该是19V才对呀,还是继续查这个电压是怎样来的,原来是通过PQ9和PQ10出来的 从图中可以看到PQ9和PQ10是两个P沟道的MOS管,它的完全导通条件是G<S,量PQ9和PQ10的G极有18.4V,只比进来的19V低了一点点很明显没有完全导通,所以出来的B+只有15V也就不奇怪了,现在重点就查PQ9和PQ10的导通条件了, 从图中可以看出只要PQ17导通接地,那么PQ9和PQ10的G极电压就会拉低,PQ17是个N沟道的MOS管,只要G极电压是个高电位就能导通,测得PQ17的G极只有0.39V,明显不是高电位不能导通,要想让PQ17导通就得看这三个信号的条件 一.R66是个3K电阻,所以PACIN这个2.9V的电压不能直接过来,二.如果PQ48这个管的2脚是高电位的话那么会把PQ17的G极电压拉低导致PQ17不能导通,量得PQ48的2脚是0V,所以PQ48这管没问题,那么现在就只有看ACON这个信号了,这个信号是从39页的PU1发出来的 PU1是个比较器,5脚的电压高于6脚的电压就会输出高电位,量得5脚的电压是3.3V,6脚的电压是3.4V,看来故障是出在这里了,就查5脚的电压,从图中可以看到5脚的电压是由B+的电压通过PR18和PR25两个499K的电阻分压出来的,电阻坏了也会导致电压不正常,量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正常,看来不是它的问题,接着看我们从图中还可以看到5脚还连着另外两个电阻,一个PR17,一个PR24,PR17这个2.2M的电阻我们不用管它一般很少坏,主要看这个PR24的电阻,这个电阻是205K的还连着一个PQ5的管,如果PQ5这个管导通了,那么PU1的5脚电压肯定会有变化,PQ5是个N沟道的MOS管,2脚是高电位就能导通,刚刚说过PACIN这个信号有2.9V,而PQ5的2脚就是连着这个信号,所以PQ5就能导通了,这个管导通后就变得PU1的5脚电压是由PR18跟PR24这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,而PR24是个205K的电阻,PU1的5脚电压肯定要比PR18和PR25分得的电压要低,所以5脚的电压只有3.3V,怎样才能变得5脚的电压比6脚的电压要高,很简单,直接把PR24这个电阻去掉就行了。去掉PR24这个电阻后,上电看待机电流变得0.03,再测PU1的7脚有4.2V了,其它的不用多说我想大家也明白了,按开关电流正常有序地动起来了,到此维修结束.得比较辛苦,但愿对新手们有点帮助,觉得写得可以的希望能转正并加点分,呵呵,谢谢大家,谢谢基地!!

网友:
呵呵,思路很好,技术一流!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

一修哥8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点火回路  VL的检测出问题了   楼主思路很好啊

网友:
去掉pr24,那 pq5就没有实际意义了,有点迷糊,pq5这块主要起什么作用,不求甚解,谢谢

网友:
个人认为PQ5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,在维修中可以把它去掉

网友:
仁宝板子,我一看待机电流0.06A,公共点肯定短

网友:
很好,多谢指教

网友:
有没有维群啊  小弟想加一下啊 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