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N91W 总是不停弹出自动调整菜单 求助

楼主(2012-04-18):
前两天收到一台19寸的显示器,型号是N91W,开始的故障是,通电开机没反应,指示灯也不亮,拆机发现电源部分12V滤波电容鼓包,更换之后,开机可以显示图像了,但是老是弹出自动调整的菜单,上网查了之后,同款机器有同样的毛病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,据说是因为驱动板上有短路的地方,但我还是没有查出是哪里短路,或者是其它的原因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同样的故障,另外说明一下,这个故障和按键板无关,按键板是完好的,拔下按键板故障不能排除!

网友(点评):
检查一下,驱动板上键盘接口处的小电容,看看有没有漏电的

网友:
按键都换完 一般这故障就这么处理   我遇见好几个 都好了 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都有 普及课

网友:
楼主请问那个是A/D板芯片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程序错乱,建议刷新一下。

网友(2014-07-24):
把面板上面的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换个按键试试

网友:
如果拔下按键板仍然有OSD菜单弹出,则要接着检查驱动板上相关的按键板电路,也就是顺着驱动板上的按键插座往下查,注意测量,对应的插针在菜单弹出时有没有电压变化?如果对应的引脚有电压变化,则要逐一排除该引脚电路上的电容有没有漏电,直至到主控芯片的对应引脚。注意25CXX数据是不能清除的,清除就不能开机了。

网友:
显示器程序出问题了导致的

网友:
按键板  已经拔了  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 刷个程序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