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65不跑码

楼主(2012-04-18):
接到一块杂牌的865板,诊断卡不显示,复位灯常亮,不跑码。检查各大电压发现内存无电压。内存电压控制器rt9202控制两个N沟道场管产生2.5V内存电压。检查RT9202的5脚VCC有5V,1脚BOOT有4.9V,感觉低了点。2脚无电压,4脚有5V。检查场管无短路。马上换了9202,1脚有6V了,2脚有5V出来了。内存电压正常2.5V。开机跑码正常

网友:
跟我前天修理的一样

网友:
rt9202好像很爱坏,平时遇到不正常的元件看到要是RT9202控制的肯定马上换9202先

网友:
rt9202是有点爱坏啊

网友:
很不错的维修经验,图文并茂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学习学习,谢谢分享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一看就懂啊~!谢谢楼主了~!

网友:
有条有理   工作条件正常才换芯片的

网友:
哦  原来9202爱坏

网友:
na9214可以代换吗

网友:
不错,补充一点,上管控制电压脚2脚,下管4脚,上管G极没有控制电压,所以照成1脚BOOT检测电压变成4.9V,不是低了,而是高了吧。内存供电是2.5V,还好内存没烧吧?

网友:
也遇到过2脚无电压,4脚有电压的,换掉9202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是9202啊,有图最好

怎么测试它的好与坏啊???

网友:
RT9202很容易坏

网友:
打酱油路过,赚积分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是9202啊,有图最好

网友:
9202很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