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T250投影机维修求助

楼主(2012-04-18):
接修一台东芝T250投影机,故障现象:开机灯亮10几秒后,屏幕隐约看到图像即保护灭灯,同时有报警声,此时TEMP和FAN长亮,机内风扇加速,约3分钟后又可开机,故障重复。该机1年前因炸灯更换了灯泡,至今只使用过几次,拆下灯泡观察,电极貌似有点缩短,大的一端可看到有被拉弧熔融过的样子,手头上没有灯泡更换,判断不了是否灯泡问题。各个风扇都测过会转,色轮也清洁过,现怀疑灯泡或者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,不知如何下手,是否一定要买个新灯泡来试,短接点灯板光耦是否可以测试到,请坛子里的老师不吝赐教,本人很少修投影机,这方面资料很少,边修边学,谢谢啦!我的QQ290783161,愿跟各位老师互通有无

网友:
灯炮的可能性大些,定一个换了看看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