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驱动板后关机白屏。

楼主(2012-04-18):
     接一台显示器,间接性黑屏重启。电源灯也一起关。开始以为电源和高压板的事,把东西换了一遍,不行,后来高压一体板全换了还是不行。估计是驱动板了,换上驱动板显示正常。就是关掉开关,灯管关不了,一直亮。不知是不是线没接好,应该没错呀,我查了几次。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没有。指点一下。多谢了。

网友(点评):
BL控制信号没有弄好,实在不行的话,接屏供电的5伏

网友:
那说明高压板关机了还在工作!看看开关信号有没有接错,检查开关信号电压

网友:
OFF /ON脚开机5。07  V ,关机4.45V.

网友:
应该是 开关的问题   你 好好查查线路的  开关吧   看看 接错没有

网友:
一般是高压板的信号线没有接对造成的,ON/OFF应该是开时5V关时没有电压。

网友:
那应该怎样办呀,高人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关机时看看屏供电有没有断开,如果断开去掉高压板原有的开待机脚,重新在屏供电处引一跟线到开待机处,电路分压就不用在说了吧!不过要串联一只4148二极管哦。
相反如果屏供电也没有关闭,嘿嘿 麻烦那 不知道要试试多少个数据哦。

网友:
线应该接错了,OFF/ON  adj 2跟线换个位置看下,如果还是这样说明你的线没找对

网友:
线应该没有错,上面标的很清楚。ADJ我没有接。就接了三根线。刚才用了7楼这位老师说的,我没有串二极管,现在可以用,就是开机关机的时候灯管闪一下。要是接二极管这里是不是起稳压作用呀?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开关信号检查一下

网友:
什么也不用查了,问题重现,试几一个小时又出现与先前一样问题,过十几二十秒就黑一下。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了。灯管还没换,但单测灯管一个小时十分正常。不像有问题。大家说一下看法,会是屏吗:我还没见过这事。黑屏的同时指示灯也灭,大家帮下忙,这显示器弄了一天了。

网友:
OFF/ON  adj   接反了

网友:
按键开关全换了 一般就OK

网友:
是不是按键漏电

网友:
关机白屏不关按键的事吧,关机白屏就说明ON/OFF的控制电压一直长有才引起的。

网友:
楼主要检查一下原来的高压板控制脚电压是怎么变化的。

网友:
,ON/OFF应该是开时5V关时没有电压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25804-1-1.html

网友:
ON/OFF应该是开时5V关时没有电压。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低电平输出控制的驱动板和高压板,这个线序楼主一直说没有接错,那也就只有这个吧

网友:
检查on/off信号控制和亮度控制电路,一定有器件工作不良, 导致高压板一直处于工作状态,灯管才一直亮着

网友:
应该是线接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