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用到的重要引脚,欢迎指正!

楼主(2012-04-18):
主板维修:复位用到的重要引脚,欢迎指正!
PLTRST#南桥给PCI-E和I/O芯片的复位信号。
PCIRST#南桥给LAN,SATA,1394,IDE的复位信号。
ICH_PWRGD南桥给CPU插座CPU_PWRGD复位信号。
AC_RST#南桥给音频芯片的复位信号
RCIN#南桥给I/O芯片KBRST的复位信号。
CPURST#北桥给CPU插座CPURST#的复位信号。
SYS_RESET#是南桥接受复位开关信号的引脚。
PWROK是南桥和北桥的复位信号输入脚。
PG#是时钟芯片和电源管理篇复位信号的输入脚。
WPJ是BIOS芯片复位信号的输入脚。
RISETCON#是I/O芯片复位信号输入脚.
注:“#”表示是动态的或者表示低电位有效。
南桥的PLTRST#分为两路:1,pci—e总线;2,i/o芯片。
南桥的PCIRST#分为几路:1,LAN;2,SATA;3,1394;4,IDE
问题:PLTRST#和PCIRST#有什么区别,各自的作用,定义?

网友:
嗯 还行 不错 呵呵   继续努力 加油   挺你 呵呵

网友:
个人方法PLT复位大芯片,PCI复位外设等小芯片。纯个人

网友A:
呵呵,这样理解也别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这样理解也别致!

呵呵!不指教指教啊!

网友:
我发现你菜够可以啊,实际跑跑吧。

网友:
夜放花千树 -2 严禁灌水

网友B:
SATA  有复位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ATA  有复位吗

有啊!怎么会没有?只是到SATA管理芯片!

网友:
一直以为io的pci#1 #2是送给pci插槽   可pci#不知道那里去了   纠结了很久了   顶一下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才是浓缩的精华,多多学习了!!

网友C:
PLTRST#是Platform reset平台复位的缩写,是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信号;
PCIRST#是外围设备复位信号去复位外设的
先出PCIRST#,延时出PLTRST#,它是CPU复位的前提。

谢谢!
精华呀,刚才点错了哈哈,学习了,谢谢经验分享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LTRST#是Platform reset平台复位的缩写,是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信号;
PCIRST#是外围设备复位信号去复位外 ...

呵呵!终于有人回复了我的答案!谢谢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LTRST#是Platform reset平台复位的缩写,是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信号;
PCIRST#是外围设备复位信号去复位外 ...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26113-1-1.html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26110-1-1.html
你好是师傅,请给我回答两个问题好吗,万分感谢

网友:
怎么多出这么多的信号了呀,晕了

网友:
以前看到不知道什么意思,,,,学习下

网友:
RCIN#南桥给I/O芯片KBRST的复位信号。

这个是不是说反了?应该i是i/o发给南桥吧!你看看这图纸的走向

网友:
曾今看过,加强记忆,不错,有几个信号我也不太明白,通俗的理解PLT大复位,PCI不重要外围周边小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