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飞线用网线行吗?

楼主(2012-04-18):
主板飞线用网线行吗?
飞线

网友:
晕 你够给力的啊 呵呵 思想不错 但是这个把 你的 看看能不能焊上 能焊上 就应该能行

网友:
只要能导电的都可以

网友:
能导电就成,就这么简单

网友:
网线太硬了吧

网友:
钢丝最结实
同意楼主:
5.0
wennet
严重同意!!

网友:
还是喜欢用铜丝和漆包线

网友:
又粗又硬 用肯定能用 但真的不爽 难道你找点线就那么难么?

网友:
我一般用废线,没有用的鼠标,和键盘的上的线,都很好用了

网友:
那玩意不好焊吧

网友:
能飞过去就行了。软一点更好。

网友:
还是用较细的软线比较好。。。

网友:
看什么位置的,负载大的可以。

网友:
嗯我也觉得飞信号线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