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保护了

楼主(2012-04-18):
有待机+5sb,绿线3.3V ,短接绿黑,风线无力转了几圈,这时测494的4脚还有2.3V,没变为低电平,如果短接494的4脚到地各路输出正常。这应该是保护了。如果把494的4脚与339的2脚二极管拆了,通电时电源自动启动,各路输出正常,或者拆了339的2脚与5脚的二极管短接绿黑也能正常运行。我查后级整流二极管,三个都正常,测输出各路对地电阻3.3V 15欧,  5V  18欧, 12V 250欧,是不是这里有短路啊。好像5V的要五十几欧啊。

网友:
我现在一个好电源的5V对地阻值5欧,3V对地11欧。

网友:
待机339:1脚0.02 2脚0.07 3脚4.97 4脚1.22 5脚0.11 6脚4.96 7脚0.01 8脚1.05 9脚0.05 10脚0.15 11脚0.13 12脚0 13脚0 14脚0
待机494:1脚0.02 2脚4.89 3脚0.10 4脚3.51 5脚1.59 6脚3.66 7脚0 8脚2.20 9脚0 10脚0 11脚2.20 12脚12.59 13脚4.97 14脚4.97 15脚4.97 16脚0

短接绿黑339:
1脚3.82 2脚3.82 3脚4.97 4脚1.21 5脚2.53 6脚0 7脚2.40 8脚1.05 9脚0.09 10脚2.46 11脚0.02 12脚0 13脚0 14脚0
短接绿黑494:
1脚0.05 2脚4.9 3脚0.11 4脚2.98 5脚0 6脚3.65 7脚0 8脚2.20 9脚0 10脚0 11脚2.20 12脚12.56 13脚4.97 14脚4.97 15脚4.97 16脚0

就是短接绿黑494的4脚电压接不低,后级的整流管已测正常,后级虑波电容都换了,339也换了,为什么还是这样。

网友:
好东西要顶起 别沉了

网友:
后级测量了,网上看的该换的二极管,电容都换了,就差电感没换怎么还是不行。有谁能指点,现在拆了339 5脚与2脚相连的二极管可以正常使用,只是保护电路没用。

网友:
339 5脚与2脚相连的二极管貌似2脚电压反馈到5脚的吧

你用额是哪个图纸呢,我用的是长城atx-300P4,atx有好几个图纸

网友:
我用的电路图跟长城atx-300P4,差不多,对的时候部分相同,只是后级取样好像没有稳压管和二极管。这现象很像你的情况,又像,有个发表说是上普的7500+339那个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换了很多,其实,还一样被保护,没有思路。

网友A:
494第十二脚的供电电压,十四脚的参考电压,驱动变压器的电压,反馈电压,触发电压不正常都会保护。好好查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94第十二脚的供电电压,十四脚的参考电压,驱动变压器的电压,反馈电压,触发电压不正常都会保护。好好查下 ...

请问能结合电路图说一下,是待机,还是启动电压?

网友:
“如果把494的4脚与339的2脚二极管拆了,通电时电源自动启动,”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1#pid4958687
这里有问题,494的4脚与339的2脚二极管拆了,通电后494的4脚还是有5v左右的电压,由启动电路来,和A1015发射极电压相同;得绿线接地后才会启动,绿线接地后电压才为0,电源启动

网友:
    和我修的世纪之星电源一样也是339保护,不过我的是空载一切正常,当时带负载就保护。然后拆了339 2脚到5脚的二极管,电源带负载一切正常,各路输出电压也是正常。大概都高个0.06v。请前辈来看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