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6L主板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12-04-18):
今天来了一台E46L机子主板进水,  不触发,ec供电,复位,时钟,都有, 还有lid也有高电平。南桥电压也有,晶振起振, 就是不触发,请问什么问题,  主板进水是EC哪里,我换了新的,

网友:
待机电流多少?EC发出的IOPWRBTN正常的话。只能考虑南桥了。顺便打下USB数据对地阻值和桥后面的电容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进水引起的故障,实在不行 看看IO的供电的一些条件都到了没

网友:
我左天修了一台上网本也进水是IO坏,要不换个IO看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