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为什么内存不良品有时插在板子上,板子会反复重启?

楼主(2012-04-18):
为什么内存不良品有时插在板子上,板子会自己反复重启,
而有时就仅仅一直不灭机?请帮忙指点,高手!
今天新增加一个问题,内存第一次开机正常,再开机开不了,昨天有修过一个是地址线A14少球了,今天的没搞清楚问题出在哪?放一边等拆了

网友:
有些板子就是这样,跑不过内存就反复重启

网友A:
谢谢! 我想知道到底区别在哪里?
因为同一块板子测试的,但就是有的重启,有的不重启,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! 我想知道到底区别在哪里?
因为同一块板子测试的,但就是有的重启,有的不重启,不懂

你换块不重启的板子试试那两条内存,档代码是不是不一样的?

网友:
好主意,下次有空我来试试,关键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倒不是要修好两块内存

网友:
检测内存的插槽,是否接触不良?

网友:
取决于厂家BIOS的设置,有些BIOS是内存自检不过就停在那里了,有一些是会不停地去重启

网友:
这个说的有点道理,可是我测试在一个板子上测试的呢,这就有点不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