靠,靠,BIOS要起义了

楼主(2012-04-18):
将一个好的BIOS芯片拆一来,软件和硬件都是好的,在BIOS机上保存一下,看数据缓冲取数据不为零,硬件是华邦的。,BIOS容量是一兆,行动,找一个MX的相同容量BIOS,华邦,校验,不出错,上主板,不触发,但是BIOS资料是好的啊,把那个只用来保存的那个BIOS焊回主板,能触发,不可能啊,又换一个同硬件华邦BIOS用来刷,校验,出错,上板,不触发,又换其它同容量的BIOS刷,SST,靠,就是不触发,搞不懂,是BIOS机有情况,还是那有什么情况,我认为就是BIOS机情况,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要怎么办啊,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你把你刷的BIOS资料读出来,再和你以前的那个OK的资料对比下看看呢,是不是你的拷贝机有问题,要细心哦,还有你第二个华邦的都出错了,肯定是有问题的了

网友:
我认为你备份出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