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此二极管的作用 pd1

楼主(2012-04-18):
请问 此二极管的作用pd1    谢过了

网友(点评):
他是把电压控制在3.7伏。!!!!

网友:
最多的用得就是反向截止;笔记本中一般用到基本元件就用最基本的作用,不要想得太多。
仅仅O与1而已。

网友:
你得图应该再小点看全点更好分析,这里应该有点像是通过电阻分压会再用比较器比较后输出高低电平,
PD1仅仅是为了不让3VPCU干扰 VIN分压形成的电压而已

网友:
同意,PD1主要就是保持VIN给PU1提供一个比较条件的

网友:
看起来主要是用来检测AC有没有进来,最好有其它相关的电路才好做说明

网友:
如果可以看到相关的电路,那就会好说分析一些

网友:
二极管有个嵌位作用,使正极电压大于负极电压0.7伏,所以正极电压为3.7V

网友:
广达的电路吧,只是局部的,其实只是隔离的作用吧

网友:
应该是3VPCU没出来的话就会拉底VIN电压,如果3VPCU电压出来的话,VIN电压就会正常分压给PU1做比较了。
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2.5

网友:
应该是钳位的作用

网友:
可能是欠压保护或者限幅的

网友:
低电压 有效。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  学习了

网友:
我一直感觉是隔离,防止负荷低的情况下,反馈电流过大,烧坏  看了上面的才知道自己的浅薄~

网友:
稳压二极管,是否正确?

网友:
+

3VPCU输出不正常的话会拉低二极管,PU1的负极就成负了,比较器出高电平经过两个100K分压电阻导通那个MOS管同样拉低ACOK。你的图不全不好说。3VPCU正常的话VIN就可以进行分压比较了,若VIN=19V输入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出7V左右的电压,负极大于正极,输出低电平,比较器输低电平,不导通那个MOS管,所以ACOK是维持高电平。

网友:
是不是广达的保护电路

网友:
钳位电压, 二极管不久这特性吗、 不要多想 拿掉都没关系的 亲

网友:
就是钳位二极管说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