喷墨打印机 打印效果这样,求助

楼主(2012-04-18):
这是效果图 三星SF-361P一体黑白机 打印的效果就是这样,上面能打印正常,下半就不行了,如果是连打的话,第二张上面一样也不行。。求各位师傅给个思路,这款是喷墨的。。。

网友:
首先排除墨盒和墨水啊
看样像供水供不上,先换个墨水看看。
这是热发泡喷墨方式和佳能惠普的一样,墨水不好容易犯病
爱普生是压电喷墨方式,一般墨水都能用。顶多效果不好愿堵头

网友:
有没有装连供的?喷头堵了!!

网友:
喷头堵塞了吧,换个喷头试试。

网友:
堵头了?  对打印机不太了解 = =、

网友:
应该是墨盒没有墨水了,先换墨盒再说吧!!!!

网友:
同意楼主
上半部份能打印正常,证明喷头没有堵,连续打第二页也没有,很有可能是墨水不够了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。

huanfadiannao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能是排线,排线看看

网友:
墨盒缺墨,1、更换墨盒。2、给墨盒加墨水

网友:
换墨水。佳能打印机遇到过

网友:
换墨盒,没墨水了。

网友:
没有墨水了,加墨水就行

网友:
这不像是原装墨盒啊

网友:
这是喷头墨盒一体的,换墨盒吧

网友:
墨盒进空气了  让机器清洗一下墨头 等墨水连贯上了就没事了

如果有墨水的话就是里面有空气了 每次打印结束都会进入空气 阻断了墨水的连续性

网友:
墨水供不上  加墨水  如果是连供看看有没有气阻 管子有没有夹住  上上墨水

网友:
呵呵,这么多高手呀,没修过打印机,来学习的

网友:
换墨盒 应该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那我今天去找个墨盒换一下,多谢各位师傅相助

网友:
是改连供的吗,看下墨盒的那个盖子有没有拔掉

网友:
是不是连供的墨盒的堵没拆下去?

网友:
喷墨就爱这样。换激光的吧。不要彩色的就用激光的。

网友:
先换个墨盒试一下吧,如果堵头了,只能泡,吸。。。终级大法!!

网友:
没有墨水了 或者喷头堵住了 清洗清洗啊

网友:
换墨盒就可以了

网友:
很明显是缺墨水了。喷头堵了,前面能打出来吗?前面打印效果很好啊。

网友:
r如果是连供的话 看看是不是有空气  墨盒没墨水也有可能 把墨盒泡下

网友:
你在打印机属性里面清洗了磁头没有啊

网友:
换墨盒 应该就没问题了/ 是墨盒的问题。

网友:
明显墨水供应不上,前两天我也遇到此情况,直接换墨盒了,还用求助啊。你圆珠笔钢笔写不出字来了,是不是也要发帖求助?同样的道理。当然也可以加墨水。

网友:
其实打印机 复印机那一块比电脑简单多了

网友:
是连供还是墨盒,这是墨盒没的墨水了

网友:
墨盒沉淀废墨太多,清洗完再加墨!

网友:
看墨盒是头盒一体的还是头盒分体的
前者换个新的墨盒就可以了
后者注意打印头是不是已经堵了

网友:
应该是墨盒没有墨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