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W2243S液晶显示器花屏变色

楼主(2012-04-18):
LG W2243S液晶显示器花屏变色 有波浪 请问怎么上下手!! LG W2243S液晶显示器花屏变色 有波浪 请问怎么上下手!!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有一块,用热了就白屏!

网友:
很像屏的事哟!!

网友:
这个机器程序容易坏,你还是先写个程序试试吧。

网友:
看着象屏坏。。。

网友:
升级程序!~

网友:
测屏工具测一下,如果还是这样子 那就是屏坏了,

网友:
用通用板点一下,换个屏线。查一下电源板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先换个 驱动板 试试

网友:
用通用的板子代换一下,应该是屏坏了

网友:
屏线换了,驱动板试试~!

网友:
屏的问题,LG20的碰到好几个了。

网友:
LG的我遇到几个都是屏的问题,呵

网友:
着个型号的显示器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先擦下屏线,不行就直接测屏。确定屏好坏再说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较大..

网友:
此屏已挂

网友:
基本上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屏有问题了,

网友:
看这样很像屏的问题.

网友:
点屏 可能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