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显示,内屏不显请教

楼主(2012-04-18):
今天收了台索尼的机器  外接能显 但内屏就是不显, 当外接显示的时候 内屏灯管会亮..但没有图像.单独用内屏接也是一样.按北桥老样子... 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测出是哪里问题

网友:
集显北桥,独显显卡,有些压桥是压不好的,要重植才行。很典型的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独立的显卡。先加焊看看。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,过种太常见了。

网友A:
有条件的话先换一个屏,在看看是不是高压,显卡,一步上步确定问题在那里了,

网友:
显卡问题,这问题常见

网友:
一般就是北桥 显卡 屏线
也很有可能是屏线

网友:
独立显卡的吗,建议重新植球

网友:
就看是什么显卡..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楼主不说机器型号,至少该说什么显卡什么芯片组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条件的话先换一个屏,在看看是不是高压,显卡,一步上步确定问题在那里了,

屏的灯   在外接亮时 它也亮了,我想高压应该没有问题吧

网友:
集成显卡是NB  独立显卡是单独的老大 有的问题不是按就有反应的 你的确定就是显卡的问题 重新做BGA看看吧  不行就要换

网友:
显卡问题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