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主板显示器上有明显的水波纹闪动是何故障

楼主(2012-04-19):
主板维修:945主板显示器上有明显的水波纹闪动是何故障
一台945主板 集显  插上显示器  有明显的水波纹 闪动,但不会黑屏       排除显示器本身问题,更新驱动无果,13  14 脚行场信号,对地阻值500左右,现在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望师兄们指教

网友(点评):
电源如果不好,也有水波纹的

网友:
楼上的板开是多少呢?

网友:
不插显卡用集成有水波纹吗?

网友:
用独立显卡试试

网友:
没有检测卡吗,

网友:
可能是那接触不好!

网友:
插个独立显卡看看

网友:
好东西要顶起 别沉了

scq330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供电的问题,我这里也有两台这样的机器,不过还能迁就。

网友:
先插上独立显卡试试....

网友A:
你这块板存在的问题和我这块板是一样的,也是同一种板子,我这块是不显示,测R脚、G脚、B脚电阻是76欧,V脚、H脚是860欧,开机测V脚有2.5V电压,H脚电压为0V.外插显卡正常.无解,郁闷了.

网友(点评):
跑一下H脚外接的一些元器件,一般都有个5脚的小东西坏了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焊下北桥试试

网友:
查北桥所有供电,估计用波测会发现有杂波。都正常应该就是重植,换了。

网友:
13楼分析的有道理,可着重查下北桥周边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等影响供电的无件

网友:
先加焊显卡和显存  如果不行就查查显卡周围的电路

楼主看清楚在回答问题啊

网友:
这块板是自己用来测试地,上次在修一个独立显卡时,带电测试显卡,表笔不知道碰到显卡那,帽火花了,显示器驱动板烧坏了,主板能正常上电,就没管他,昨天试机的时侯,才发现有水波纹,真是郁闷得很,

网友:
换换滤波电容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块板存在的问题和我这块板是一样的,也是同一种板子,我这块是不显示,测R脚、G脚、B脚电阻是76欧,V脚 ...

H脚没电压,就查H脚的连接啊,多数是直接到北桥,那就加焊,不行换个北桥。要是卖不了几个银子也就不要了

网友:
水波纹的我修过一个,换了接口就好了。

网友:
此板修复 无意间碰到 VGA插头不闪了,用风枪加焊下,通电后不闪了,谢谢大家 手上有类似故障师兄们,不防也试试,嘿嘿

网友:
外接显卡能亮,所以也就没动桥.先对付着用吧;

网友:
我觉得也应该换下其他的(电源)试试  还有要是换另外显示器也有可能会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