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屏闪

楼主(2012-04-19):
各位好,今天接修一台长城19宽屏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屏幕闪烁,经查是电源12v供电跳动不稳!造成的该机电源芯片是:OB2269CP  外围元件都正常!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你怎么知道外围全部都正常,建议找该芯片的PDF看下,还有就是12V的滤波电容换换试下,断开后级电路看看还有没有不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