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虹液晶电视无线上网的问题

楼主(2012-04-19):
我这里长虹液晶电视用腾达W311U+无线网卡连接TP无线路由,有时候能连接上,有时候又出现无连接的情况,可以排除无线网卡与无线路由好坏的问题,IP地址也是手动设置对了的,每个操作都是正确的,无线路由与无线网卡只相距4米左右,在此请请教一下老师们这个问题怎么处理?

网友:
补充一下:有有时是扫描不不到无线路由,有时扫描到了无线路由但就是连不起信号又很好
在线等老师解惑谢谢

网友:
你确定 无线网卡号的吗

网友:
嗯无线网卡我用到电脑上都没有问题,无线路由也是

网友:
那只能说是网卡与电视不太兼容了。。
换个网卡试试呗。

网友:
但是其他无线网卡芯片与长虹电视要求的都不相符怎么换呀

网友:
只有这个型号的用得最多,我在想过无线网卡与电视的兼容问题,如果要换也只有换同型号的

网友:
我看还是信号弱,人虽然只有4米,但那要看穿了几堵墙,以墙的材料怎么样。有次装个无线路由,只过一堵墙信号就只剩两格了,后面人家说他那墙重新做过的,里面有九层金属网。

网友:
你能确定是无线的问题吗

网友:
这个真不晓得。但是帮您顶一下

网友:
谢谢大家我自己搞好了

网友(2013-10-08):
怎么搞好的,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嘛!

网友:
路由器频率 20M 信道 手动设置到11及以下 ,不要自动。 之前碰到手机连接不上,信道设置下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