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00不开机

楼主(2012-04-19):
昨天修到一台联想SL400不开机,电流到0.43,CPU 内存供电正常,BIOS刷过了,在我修之前被人加焊过南北桥,这个板上的元件没有标号,有电路图也不好查,有高手修过的给指点一下,

网友:
保隔电路有问题,通病

网友:
有修好吗?

网友:
没有修好的,故障仍在

网友:
高手飘过的给个答案

网友A:
楼主把故障说详细点啊,是待机电流那么大,还是触发电流到0.43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是拿焉为南桥北桥,看一下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把故障说详细点啊,是待机电流那么大,还是触发电流到0.43

是触发电流

网友:
重新做一下北桥试试

网友:
电流小,先量一下有没有电压没出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触发电流

那你看下复位,时钟出来没啊,看下那些桥供电满足吗

网友:
待机电压,供电电压,触发电压,复位电压,参考电压,时钟电压。。。这些电压都要正常才行。其实这些电压要从根本上明白从哪来,干什么才行,千万不要形而上。

网友:
关键是这个板上面的元件没有写编号,电路不好跑、

网友:
SL400的屏线接口附近保险电容短路的比较多查查看

网友:
查pwrgd 你rst 都没出来

网友:
CPU应该没有工作吧   查CPU工作条件

网友:
看起来 查起来很复杂呢

网友:
换个北桥试试吧,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都修过的机器,问题点还真不好说

网友:
查CPU工作条件 。

网友:
是不是少供电了...查查桥的工作条件咯~

网友:
咱也不是很懂,进来学习下~

网友:
电流过低应该有电压没出来,查下各路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重点查下CPU供电电路,

网友:
来学习来的 希望楼主尽早解决问题

网友:
先测下板上的所有供电是否都正常、在打下波波。看主板工作到哪个地方?

网友:
怀疑北桥,加焊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