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20开机卡死在LOGO画面

楼主(2012-04-19):
我的开机就卡在LOGO,外接显示器黄灯变绿灯2秒后又变回黄灯,刷过BIOS,南北桥加焊,取下网卡,声卡,USB口对地阻值正常,换过内存,换过CPU,适配器和电池也换过,bios电池也换过,现在故障依旧开机卡死在LOGO,键盘不响应。求思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一个BIOS芯片呢,以前修过一个三星的R23,也是卡死在LOGO,最后换了BIOS芯片好的,另外也建议把南桥换了看看

网友:
南桥重植下试下

网友:
是不是一进系统就卡LOGO   不进系统就正常

网友:
请问都进系统了还怎么卡logo

网友:
这种南桥要更换  加焊没用的

网友:
没有进水的话,直接换南桥

网友:
建议裸板试试机器,排除一下外围设备

网友:
请问LZ裸板也卡LOGO么?

网友:
等裸板测试结果..

网友:
换SB吧  这个问题一般还好解决 你可以进PE吗?

网友:
重做南桥或更换南桥

网友:
更换南桥吧,不要加焊

网友:
看看USB口有没有损坏 要是没有还是考虑南桥吧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南桥  加焊不能排除南桥没坏

网友:
我以前修一机器  也是开机LOG卡死,要换南桥。你可以试一下看看

网友:
南桥的换掉,应该OK

网友:
BIOS刷一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