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T43灌黑胶

楼主(2012-04-19):
昨天接到3个T43的机器,都是显到LOGO,按F1有反应就是进不到LOGO里面去,按压显卡,OK好了,我就百度了一下,看到是南桥的一个点空焊,回想一下可能是按显卡的时候,南桥那个点也受到了力,可能性狠大,其中有个T43灌黑胶了,当时准备在南桥上飞一根线,其他的都准备加焊一下南桥,结果加焊第二块的时候,加焊好了,发现是灌黑胶的那块,爆锡了,顿时头大,硬着头皮把南桥和显卡翘下来,发现没掉点,还好北桥没灌黑胶,报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做桥,两个 做上去,用诊断卡试试,跑60,OK好了,本人现在发帖还是用的灌黑胶的这个机器给大家发的,第3块,T43加焊南桥不触发了,顿时无思想,结果是南桥晶振坏了,回想一下,可能是贴了那个女薄纸,导致把热传到晶振上面去了,本人获得很多感想,下次一点好好做桥

网友(2012-06-01):
下次楼主“女”薄纸多贴几层,T60的我贴5层,就是怕爆
黑胶 确实有点难度
这个真的太难做了,楼主焊功也太好了吧,佩服。

网友(2012-04-19):
灌黑胶的这么容易搞定,楼主技术挺高

网友:
灌黑胶的真心蛋疼

网友:
吗吗的,我也送了一块上西天去了,加焊,南桥,显卡都爆了,换板了事。。。
显卡上的铝片都没搞下来,郁闷死,没法子,加热去铝片都没弄下来

网友:
楼主经验值得借鉴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只做成功过四边打黑胶的。    想IBM SL400K那种。   灌黑胶的 难搞。  还没搞过。。

网友:
好东西要顶起 别沉了

网友:
呵呵,学习了

一修哥8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那黑胶还真不好弄

网友:
楼主太牛了啊支持啊

网友:
前两天我们也送一块T61上西天了。楼主只说做好了,分享下经验吧!期待!!!

网友A:
哥们,那个铝片不用取的不管他,

网友:
觉得技术高,又觉得不像,因为我看他楼主说(在百度里面找了查了一下是南桥),现在修电脑都百度了,百度真行

网友:
学习了,受用不少!

网友:
这机器是难做好 不过板子便宜修坏也只有那么多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们,那个铝片不用取的不管他,

呵呵,我还以为要取下来呢,结果用风枪吹啊吹,撬啊     撬,就是下不来,一用力,听到一声响,心想完了。。。。。反正我加焊后爆了珠,也不想搞了,直接换了块板子,
郁闷啊,旧板也被同行拿走了

网友:
楼主高端的哇

网友:
T43的7500显卡不好折腾啊  很麻烦的

网友:
女薄纸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25887-1-1.html下次男薄纸或许成功率更高

网友:
我也拆了桥下来,但是没成功

网友(2012-06-01):
其实黑胶也没大家想的那么可怕,给据我的经验,只要你掌握好火候黑胶算不了啥 ,本人总结出几点:1软化胶 。用天那水灌到芯片下边(或者你有其他的有软化或溶胶的代替都可)这里本人用的是焦山牌的天那水,要多灌几次,灌后还要用风枪轻轻加温(注意不要温度太高目的加速软化黑胶)2 防止附近芯片爆锡,上返修台前,如果做南桥那就把显卡上加个散热片,散热片要厚点的最好用台机显卡上的,这样散热效果好 还要涂上散热硅脂,(能加风扇最好、或者用棉花沾水可代替)3就可上返修台了这还要注意温度,到底走几段呢?其实很简单,你在南桥旁边观察一下大的原件锡化时,同时南桥有大量锡冒出,说明下边锡都融化了,这时你用手术刀轻轻撬起就可以了。祝大家好运!  本人QQ:123023225

网友:
楼主 的经验是摸索出来的 值得新手学习

网友:
t43的焊盘有点脆弱

网友:
前天 搞一个Y510灌黑胶的显卡版 撬下来 一看掉了一片点  心都凉了 无奈也要做上去 结果 还好了

网友:
修好了就行   不过写的真的不怎么样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7302-1-1.html

网友:
同感同感,,,,

网友:
我感觉T43还好点 T61是很有难度的